安川伺服驱动器少两个小横杠

楼主(2017-04-10):
安川伺服驱动器少两个小横杠,伺服电机不转什么问题?不报错误代码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变量50A,还有50B配置是否正确配置

楼主:
用的好好的停的机,再开就不转,伺服驱动少两小横杠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是不是伺服使能信号没有给呀。

网友C:
用sigmawin+软件接上看看,是不是有指令输入。
daiz@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