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里面有没有双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7-04-10):
请问步进程序里有没有双线圈的问题?
情况1:例如,S20里面有了一个 OUT Y0;到S21里面又有个 OUT Y0 行不行???
情况2:如果S20里面有个 SET Y0;到S21里面又有个 SET Y0 行不行???
情况3:普通程序里,LD X0
SET Y0
LD X1
SET Y0
LD X2
RST Y0
行不行?
请问上面3种情况,哪种属于错误的双线圈??
我是菜鸟。
爱家爱china

网友A:
一样也是双线圈的、,都属于错误的

网友B:
1.SFC 在 FX 中 1 是被允許,在S20 Y0 ON ,S21 Y0 ON。
在 Q 卻是錯誤的。因S21 Y0 OFF ==> S20 OFF。
2.3 因為是SET 不是線圈。
自己模擬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