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0):
图中是污泥脱水离心机的主电路图的一部分。30KW变频的直流母线直接联到了7.5KW的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而7.5KW的变频器主电路没有供电。

请问请问这样接有什么道理?和离心机这个设备所对应的负载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楼主foxplc于2017-04-10 16:27发表的 两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相联是什么道理?或有什么作用? :
图中是污泥脱水离心机的主电路图的一部分。30KW变频的直流母线直接联到了7.5KW的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而7.5KW的变频器主电路没有供电。

请问请问这样接有什么道理?和离心机这个设备所对应的负载有关系吗?

如果7.5KW的变频器所带的电动机由于某种原因,变成了发电机。它发出的电会直接作用在直流母线上,对变频器没有影响吗?

网友A:
同样的道理,不论是那台变频器先停止工作,连接变频器的电机都会变成发电机而发出电能,就可以变成另外一台变频器的能源,而使得设备更省能源和使得要停机的变频器加速停机而不报过电压故障。以前的变频器为了加速停机避免在停机的时候报过电压故障,一般采用连接泄流电阻的方法。现在新型的变频器有很多场合都采用共用直流母线相联的方式了。

网友B:
没有影响。

网友C:
这样接线 会不会使第一台   充电电流过大 炸整流块 的风险增大

网友D:
来学习看看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线 会不会使第一台   充电电流过大 炸整流块 的风险增大

百度中查到:共直流母线技术是在多电机交流调速系统中,采用单独的整流/回馈装置为系统提供一定功率的直流电源,调速用逆变器直接挂接在直流母线上。当系统工作在电动状态时,逆变器从母线上获取电能;当系统工作在发电状态时,能量通过母线及回馈装置直接回馈给电网,以达到节能、提高设备运行可靠性、减少设备维护量和设备占地面积等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线 会不会使第一台   充电电流过大 炸整流块 的风险增大

不会。充电电流是被充电电阻限制在额定电流范围内了的,对整流模块没有影响。但充电时间会增加,会增大充电电阻的压力(温升)。并且,如果两台电机是同时额定功率运行的话,第一台变频器的整流模块压力会很大,过载了。但如果是分时运行,比如第一台处于减速状态,第二台才开始运行,那么对于整流模块来说就不存在过载。想来工艺流程是这样的,要不然为什么用做DC-BUS并联呢?提醒下,是不是应该在并联线上加个快熔保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