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助 线性电源接容性负载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7-04-10):
各位大神,AC220V转DC36V线性电源给驱动器供电,结果电源输出电压上升至DC56v 。厂家给出结论是因该驱动器为容性负载导致升压。驱动器一共8台,总功耗1KW
各位有遇到过该类型问题?有何好的解决办法?
降低压降?但驱动器厂家说不能用线性电源,压降不稳它会报警。
如加了稳压,降低了压降 是不是也不确定百分百稳定?只有更换为大功率开关电源?

网友A:
换大功率开关电源,稳定。

网友B:
线性电源你上个图片看看,画个电源主回路图贴出来,驱动器也上图片。线性电源稳定性比开关电源好得多,电源空载稳定不?
估计是驱动器让电源自激了。驱动器输入端加电容(滤波电容、无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