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3UDE+QD75D2N+ME-J4伺服电机求助

楼主(2017-04-10):
使用的 QD75D2N入门样例 程序,在执行数据3,电机正转后,发送Y4指令,电机停止.再次发送数据4(反转数据),电机不动作.查看轴状态为停止中..............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使轴状态由停止中变为待机中.
使用重启命令,可以将轴启动,但是轴按照数据3继续运转.
本人为初次使用,想要实现电机正转....直到限位触发,立即进行反转,直到限位再次触发,立即正转............一直这样运行. 限位的位置不固定,所以不能使用定位,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样例中,M2在屏上的动作是“点动” ,所以它只是在按下的瞬间输出了一下Y4,并不是一直输出。
假如你把这个改到限制开关上,肯定是一直输出Y4的啊。你在线监控一下,看Y4为什么一直输出,肯定是Y4前面的条件一直导通着呢。
有一种解决办法仅供参考:要把限制开关对应的条件改成上升沿。
样例程序并不是拿来直接照抄使用的,要理解它的实际原理,才能灵活运用。
具体要完成你的工艺,肯定是需要自己再次编程的。

楼主:
您的意思,样例上的功能可以实现
.正转后按M2停止,然后按反转,电机正常反转。
是以上操作么?
我在发Y4的时候,也是使用编程软件上设置M2的值先为1,再为0.
.Y4是不保持的,但轴状态一直为停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样例上的功能可以实现
.正转后按M2停止,然后按反转,电机正常反转。
是以上操作么?
1、样例程序并不是拿来直接照抄使用的,而是让人理解它的原理。然后自己编程灵活运用。
2、正反转的,可以只做一条速度模式的定位数据。第一次给他传送正速度的值。停止后,第二次给他传送负速度的的值,启动就是反转了。
3、你要搞清楚QD75D2N几个重要地址的意义,比如 G1500 G1600
你手上有实物,样例也有,思路也告诉你了,经过多次试验后,总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