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1):
现在遇到一个方案问题,一条主线给16条干线输料,每个干线最多能预留4个料。因为每个干线上工人工作效率不一样,怎么样保证做到分料均匀。要考虑到往干线分料的时候后面料件不撞不挤,用感应器,气动阀挡板,电机输送控制(比如一个干线满足输送条件,先用挡板拦住料件不让继续前进,然后用升降链运输到干线,运输中如果后面有料跟进,则在往干线输料的区间后面挡板上升挡住后面的来料,防止挤压,往干线输料完成后,挡板下降让料件继续往前输送,若有工位满足输送条件继续循环上述动作),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控制方案,随便说说各自的想法,提供思路即可

网友A:
来学习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B:
如果每个干线都有自己的卸料升降链,那么当出现干线缺料现象,尽量保证先远后近,这样可以有几个干线同时卸料的可能。提高供料效率。当每个干线都有预存料时,在根据每个干线上预存料多少进行填补到最多4个。(这要看供料的速度及干线需求的速度),如果供料较快,则根据紧急(干线无料),较急(干线仅有1个余料),不急(干线有2-3个余料)分别对待。
感应器感应主线供料的间距,根据间距测算是否在前一个料卸料时后一个料能被挡板阻隔的可能性,如果有这可能则尽量安排前一个料到达更远的需要供料的干线卸料,让后一个料可以在前料后方再选择急需供料的干线直接卸料。即尽量顺序供料。并在保证干线都有余料的时候才选择性根据每个干线因效率问题出现局部不足4个余料时分别供料。

网友C:
能不能整个layout,用文字表达能力再好,读者没有你熟悉,接受还是会打折。图文并茂,才能显示是专业,认真。

楼主:
2楼看来是专业做物流输送线的。谢谢指导。昨天想了一夜,已经有思路了,14条干线,由远及近,先14和13比较,优先给14输料,然后13和12比较,优先给13,一直循环下去。方法笨但是不会乱。

楼主:
3楼,不能超过500k的图片限制太不好弄了,截图两次都发布出来,小了模糊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楼看来是专业做物流输送线的。谢谢指导。昨天想了一夜,已经有思路了,14条干线,由远及近,先14和13比较,优先给14输料,然后13和12比较,优先给13,一直循环下去。方法笨但是不会乱。

你好像没理解我说的,如果按照你说的通过比较优先级的供料方式的话,我的想法是先近及远比较,比较分3种状态,最急状态(无料),较急状态(仅存1个料),不急状态(2-3个料),当然每条干线上的存料多少怎样去获得没在这考虑。
每次循环比较时,从低到高比较,优先级高者置位,优先级同则后者置位,先1和2比较,最急状态优先,比如1无料但2有1个料,则1优先,然后上次比较优先者再和下一个比较,比如上次1优先,则1再和3比较优先级,假如13优先级相同则1复位3置位。。。。。。最终比较到14时,最后置位者则是首先供料干线。。。。。
当然上述比较方法通常用在干线需料速度比供料速度低很多且输送线速度尚可忽略不计的时候。假如干线需料速度和供料速度差不多时(即基本干线需料速度在供料的1/14的时间),或者输送线输送速度很慢(比如有些靠很细的滚轮的输送线),卸料很慢(比如每次卸料可能都会积压跟进的输送线上的后料),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工作效率),可能供料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分区块比较(用在输送线用时长),分成3个区块或4个区块,远的区块含干线多一些,近的少一些,每次按区块的优先级供料,每个区块自己再去分配给哪个最急的干线。即尽量在前面卸料时,运输线上的料一直在前进,减少因料被截等待的时间。。。。。。。
所以我才说需要你提供干线每次用料一个大约的时间,运输的时间,出料的时间等数据。

网友C:
对于优先的问题,首先是考虑到的是主优先,次优先,因为机器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了如何保证最高的效率。最终我们看得是单位小时的效率和每天的总效率。机器效率改善的效果。还得看1个月的效率是否有大的提升。至少6%以上。最好是每天有多一个小时的产量。才叫有改善。

网友D:
观摩学习
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