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问谁用PLC做过循迹小车!按照指定的黑线路线行驶

楼主(2017-04-11):
求助求助

网友A: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B:
那是AGV小车好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请问谁用PLC做过循迹小车!按照指定的黑线路线行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