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检测

楼主(2017-04-11):
大家好!我这边有台设备已投入生产;现在客户提出意见需要加装力传感器检测零件压入力;
设备简介:
工件装夹,西门子PLC控制三菱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带动工作台上压铆结构将铆套压入到工件中;铆套直径10mm;现在需要实时检测铆套开始压入到结束这段时间的压入值曲线(过程5秒左右);
大家有几种方法;请大家集思广益!在此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如果是固定位置可以加压力传感器吧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B:
这跟压装机功能相同嘛,压铆结构上加装法兰式压力传感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受重元,以前测试触摸屏的时候,用的日本鬼的一种压力元件,模拟手按压屏幕,走X Y轨迹检测屏幕好坏。现在忘了。

网友C:
做DVD时,碟片托盘需要压入马达轴里。一个像金属的东西。有线引出。接到一个数模转换的触摸屏。判断力是否在SPEC范围内。这个小的触摸屏也有I O接点。

网友D:
在動態~~壓力檢知~~不是很穩
而且落差會非常大~~造成不穩定
即AD很強的也沒捨用寬放率高達500ms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用带模拟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