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教S7-200 PPI通讯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7-04-11):
我用224XP (地址2)和222(地址3)做一个PPI的通讯,但是用向导设置好以后,在通讯界面里看不到222的模块信息。
通讯电缆是用普通的DP9针头做的(3-3,8-8).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的?

网友A:
用的国产数据线?
数据线国产的 ,这个有影响么。PPI电缆没有用DP头。就是自己弄得。

楼主:
描述:224设置
描述:222设置
描述:PPI设置
下面是我这次PLC的设置截图,不知道哪里有不对的地方么。用向导做的话,不需要定义SMB30了把

网友B:
是不是要用DP网线接头?
这个一定要用DP头么,手里现在没有的

网友C:
程序图片看看

网友D:
买根新通讯线,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