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 DEVELOPER软件如何下载注解到PLC?

楼主(2017-04-11):
三菱DX DEVELOPER或GX WORKS2软件如何蒋注解下载到FX系列PLC中?

网友A:
要看你内存够不够呢。下载程序的时候把软元件注释勾上就可以了啊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注解没有必要下到PLC里,还占内存,没有一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