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里的ZRN与DRVA指令改成松下PLC的该怎么改?

楼主(2017-04-11):
三菱FX3U里的ZRN与DRVA指令改成松下PLC的该怎么改?

楼主:
就下面这两条程序

网友A:
ddddd
那X4怎么作为近原点信号呢?
学习不掉队

网友A:
松下也指定了原点吧 你看看手册
好像明白了,我自己试一下。
那DRVA指令该怎么改呢?主要是Y3这个方向是怎么改变的,是根据寄存器的正负值吗??
学习不掉队

网友B:
松下也指定了原点吧 你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