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威伦触摸屏跟fx1n连的上,但控制不了y0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11):
威伦触摸屏连上fx1n触摸屏就是控制不了输出y0输出上怎么回事,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看你程序怎么编的,通讯是否正常
以最简单的程序,x1输进yo输出然后自锁就这样

网友B:
需要用辅助继电器M,触摸屏不能直接写入X1吧

网友C(2017-05-23):
通讯异常吧,PLC与触摸屏没有通讯上,端口是否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