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1):
M258,M259,T34在别处没有线圈输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附件

这个状态一直停留这样

网友A:
別個地方有用到重複
因為M3015也沒ON計時器不可能會跑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双线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线圈吧

M258,M259,T34在别处输出没有用到!
程序清空从新下载程序,可以用一段时间,然后就发生这种事。。。。清空下程序又运行正常过段时间又不行

网友C:
用了子程序?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D:
你的图片只是结果,分析原因要看全部的程序加参数。

网友E:
估计双线圈

网友F:
来学习一下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別個地方有用到重複
因為M3015也沒ON計時器不可能會跑

还有一种可能是M3015双线圈输出。M3015在此句前有得电,再此句后面又有让它断电的输出,监控画面只能显示该元件一个扫描周期后的结果。检查下M3015是否在其他地方有 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是M3015双线圈输出。M3015在此句前有得电,再此句后面又有让它断电的输出,监控画面只能显示该元件一个扫描周期后的结果。检查下M3015是否在其他地方有 输出。

M3015只有一个 SET M3015  ,有3个RST M3015

没有用到子程序

网友G:
SET M3015是不是在你截图那句的上面?SET M3015是否处于导通的状态?截图那句后面的RST M3015是否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H:
是否Q系列PLC-CPU里有多个程序

网友I:
可以试试在M80后面加个确认断开的触点,再看看后面是否导通,来判断是否是这步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SET M3015是不是在你截图那句的上面?SET M3015是否处于导通的状态?截图那句后面的RST M3015是否处于导通状态?

SET M3015前面有一个数据比较指令,大于时M3015置位

网友G:
检查SET M3015输入信号和RST M3015输入信号同时有得电!
或者把所有RST M3015的语句放到截图语句上面。
或者在SET M3015前那句加一个长开触点。
上述方法试过还不行的话需考虑是否使用变址变量或者是数据字传输等情况!

网友A:
你先把RSTM3015前面隨便加一個條件卡則知道答案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SET M3015输入信号和RST M3015输入信号同时有得电!
或者把所有RST M3015的语句放到截图语句上面。
或者在SET M3015前那句加一个长开触点。
上述方法试过还不行的话需考虑是否使用变址变量或者是数据字传输等情况!

是不是PLC问题

网友J:
M8135置位,复位振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PLC问题

PLC一般不会出错的,出错了也会报警!
能否把所有M3015输出的地方都截图!要监控中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