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串口模块的疑问

楼主(2017-04-11):
QJ71C24N
QJ71C24N-R2
QJ71C24N-R4
QJ71C24
QJ71C24-R2
这几个串口模块有什么区别?各自型号的含义是什么?求大神指点迷津!选型不知道选哪个

网友A(2017-12-22):
R2代表两个通道都是232 R4代表两个通道都是422/485,N代表是新版本,不带R的是232和485都有的

网友B: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