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1):
三菱程序里有个T0,是可以改变时间设定的。

在威纶触摸屏输入2.5秒,其实我想把2.5秒给DO,然后D0给T0设定时间值.

请问PLC接受到的D0值是不是就是25?

那么我在是触摸屏直接输入2.5,时间继电器T0的设定就是2.5秒?
我是菜鸟。

网友A:
触摸屏软件在数值设置里,可以设置比例。

网友B:
引用楼主春秋战国于2017-04-11 20:49发表的 在威纶触摸屏输入小数,改变三菱程序的T0 ??? :
三菱程序里有个T0,是可以改变时间设定的。

在威纶触摸屏输入2.5秒,其实我想把2.5秒给DO,然后D0给T0设定时间值.

请问PLC接受到的D0值是不是就是25?

触摸屏输入地址显示带1位小数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只要知道触摸屏里的小数点是假象就好了,传到PLC里的数值都是整数2.5就是25, 2.500就是2500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E:
引用楼主春秋战国于2017-04-11 20:49发表的 在威纶触摸屏输入小数,改变三菱程序的T0 ??? :
三菱程序里有个T0,是可以改变时间设定的。

在威纶触摸屏输入2.5秒,其实我想把2.5秒给DO,然后D0给T0设定时间值.

请问PLC接受到的D0值是不是就是25?

t0是100毫秒定时器,所以你要输入25才是2500毫秒,等于2.5秒,所以你要设置后面一位小数点,直接输入2.5秒,里面的数就是25,不知这样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