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公司老板一时兴起采购了一个PAINT MATE 200iA/5L机器人、R30iB控制器以及Teach Pendant。还有一个PaintTool应用软件。

想拿来完成以下实验性质的工作:

    给一个圆柱体做喷漆

    移动一个小物体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

我的第一次接触机器人,小白问题如下:

    请问以我现在的这些设备和软件是否足够完成以上两个任务?

    我感觉是不是还得买个handingTool啥的软件才能完成物体搬运的工作呢?

    喷漆的喷枪和抓物体的机械爪是不是得买?去哪里买?我在fanuc官网没看见相关配件卖呀?

    喷枪和机械爪是由什么控制的?控制的接口在机器人上还是R30iB控制器上?

网友A:
机器人厂家一般都提供机器人本体,你需要的夹抓喷枪都需要自己定制,或者购买。
喷枪和夹抓控制,要看你自己的程序怎么实现,用机器人输出也可以控制,外加程序单元也可以。看具体情况

网友B:
没有使用过,纯小白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C:
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厂家一般都提供机器人本体,你需要的夹抓喷枪都需要自己定制,或者购买。
喷枪和夹抓控制,要看你自己的程序怎么实现,用机器人输出也可以控制,外加程序单元也可以。看具体情况

好的谢谢
请问你有FANUC的使用经验吗

网友D:
1.机器人的运动轨迹一般通过示教器就可以实现,软件也可以实现
2.机器人只是喷枪跟机械爪的载体,如果自己有条件可以根据自身的产品定制工装,没条件就请外面的人做工装
3.喷枪和机械爪都是开关量,可以用机器人内部的输出控制,一般机器人控制箱会单独空出输出点给用户使用

网友E(2017-05-18):
fanuc有专门的编程仿真软件,可以对轨迹进行精确编程,叫做robotguide。你的要求比较简单,直接示教点位就可以完成
我们是大海

网友F:
工装夹具一般自己做或者直接购买,目前我用的是UR机器人做焊接,你只是做喷涂和搬运,几乎没有精度可言,只需要在示教器找相应的路点,机器人本身内部有输入输出信号,到相应的位置,输出相应的信号,给到继电器即可(日系的可不用考虑),动作复杂的可考虑PLC与机器人想配合使用,这样应该很好理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