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请给点意见

楼主(2017-04-12):
主要安全方面,能用就行,也不要那么标准,还有哪些不合理吗

网友A:
变压器,变频器,电源前面单独加支路断路器

网友B:
220V控制电源加滤波器防干扰。

网友C:
没有工艺要求就是一张图纸是有点难猜,
1.总空开一般使用断路器,要自动控制也是使用电动断路器。
2.如上位朋友说每支路使用支路断路器。
不断向前

网友D: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E:
致命缺陷,当N线断线时会烧损器件,控制器件加装隔离变压器。
huiyang

网友F:
功率不大,用单项就可以了吧?不然N线要是断了真出大问题

网友G:
挺标准的
伺服驱动器工作电源不得电的情况下,KM2也不能得电!

网友H:
PLC和触摸屏共用一个电源可以,最好能和传感器的电源分开

QQ:1121930977

网友I:
有个小经验:三相四线制供电中单相用电设备要用隔离变压器供电,考虑节约成本,最好同一配电柜用同一相电源

网友J:
将三相变压器回路提前,将所有的220V单相回路用同一相,前端加一个断路器或者保险,因为功率都不大,没必要去相间平衡。这样的好处是不会出现上面几位老师说的万一零线接触不良造成控制部分出现因零点漂移造成某贿赂电压升高烧毁电器的问题。

网友K:
我是配线的,拿到的图多数是A4纸,竖版的。你母线从上往下走,器件分支横着走,看着舒服。祝好运
拆二代
这个电路图请给点意见
http://ymmfa.com

网友L:
如果N相断了怎么会出问题,难道从变压器中性线引人电压

网友M:
搞电还是要认真对待,没出问题,没事。出了问题就找麻烦。事后诸葛亮就不必了。要从设计把这些可能的问题扼杀了。开关电源加断路器,风扇加保险管。最好能加个浪涌保护。其他参考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