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触摸屏位状态切换开关的使用问题(EB8000)初学者

楼主(2017-04-12):
在使用位状态开关的时候,有一个读取地址和写入地址,怎么理解和使用这个,寻求大神解答,最好对应一个例子,谢谢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A:
可以是同地址也可以不同地址,比如是m100,那么m100接通时该按钮显示绿色,未接通时显示红色,不同时:比如m100接通是y1输出电机启动,那么写入地址是m100,读取地址是y001。y001接通时按钮绿色,如果电机碰到行程开关y001停止就显示红色,哪怕是m100继续接通也是红色

网友B:
又学习了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C:
读取模式是说,假如你按下“报警开”,PLC接读取到M30。M30常开变为1,常闭变为0.

网友D: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开关控制的和控制开关的,可以是同一个,也可以不相同
QQ:611369538

网友E(2017-06-17):
一个是读取状态,一个是可以写人,和墙上的开关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