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速率选的是115200,最多读写30个16位寄存器D,以及PLC的60个IO点,威纶的通讯不可能会这么慢吧?哪位大侠知道原因或者解决办法的请教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过不是和PLC通讯,试试把系统设置,通讯设置,也就是你选波特率的那个地方有个 超时 把那个值调低然后,应该就可以了。他的原理是触摸屏发下通讯命令后,在等待接收数据,然后我们都知道数据是一长串的0、1回送的,然后这个接收回送数据的时间就是靠这个超时值控制的,要是你设置的时间太短,可能还没接收完就关闭接收状态了,如果设置时间太长就会像这种情况实际上你的数据很快就接收完了,可是还没到你设定的时间,所以他还以为没接受完,所以还是在接收状态不会把数据封包给触摸屏。想你这种那么高波特率的,建议设0.3秒的通讯超时就因为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你的意见,我试试看.
  • 下载积分:+5(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 静水深流

网友B:
    学习了。现在用的威纶通屏幕连的是基恩士的plc.搞的是2分钟后进入屏幕保护功能。平时机器很少报警,也很少进行手动操作。

网友C:
    解决方法:1,查看系统设置,通讯设置,看看有没有设置延时。
              2,查看宏指令,是否为周期执行。
              3,排除硬件问题。
              4,元件图片是否过大。
              5.适当调整波特率。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请了威纶通技术支持,帮忙解决的,基本从以上方面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