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测试的b0位出错!请问什么情况?买到假的4AD会不会?

From K0 K29 K4M10 K1

其中M10为ON,K4M10为18
我是菜鸟。

网友A:
b0 有错误b1~b11的任意一位为ON时,b0置ON
b1 O/G错误EEPROM中的偏置、增益数据不良,或者设定不良。
b2 电源异常
没有正常供给24V电源。
请确认接线或者供给电压。
b3 硬件错误
有可能FX3U-4DA故障。
请咨询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b4 - -
b5
可编程控制器STOP 时的
输出设定功能设定错误
可编程控制器STOP时的输出设定功能(BFM #5)的设定值不正确。请
再次设定正确的值。
b6
上下限值功能的
设定错误
上下限值功能(BFM #41~BFM #48)的设定值不正确。
请再次设定正确的数值。
b7
根据负载电阻
设定的修正功能错误
(仅电压输出时有效)
根据负载电阻设定的修正功能(BFM #51~BFM #54)的设定值不正
确。
请再次设定正确的数值。
b8
表格输出功能
设定错误
表格输出功能的设定值不正确。
请再次设定正确的数值。
b9
状态自动传送的
设定错误
状态自动传送功能(BFM #61~BFM #63)的设定值不正确。
请再次设定正确的数值。
b10 量程溢出模拟量输出在规定值的范围之外。
b11
检测到断线
(仅电流输出时有效)
有断线。((通过BFM #28确认详细内容)
*BFM #28≠0时为ON。
b12 设定变更的禁止状态设定变更被禁止。
b13~b15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简单办法,同一台正常设备代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