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与RFID通讯及排队问题

楼主(2017-04-12):
最近公司有个项目:一条双层倍速链,上层产品输送,下层工具返回。下层倍速链上有四个工位,现在在下层尾端加了一个RFID,通过识别将工具输送到这四个不同的工位。PLC的CPU是Q03UDECPU,通讯协议用TCP/IP,我知道是用套接字指令,但通讯程序无法使用,还有就是如何将工具准确的输送到不同工位呢,如果在每个工位都加RFID,成本就太高了。这块程序改怎么写啊,刚接触PLC,求助啊,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先看RFID 能提供怎樣的功能。
RS232、485、TCP/IP......通訊或 I/O ?
PLC只能被動配合。
如果RFID 能自己挑選,那就挑自己熟悉的。

网友B(2017-05-13):
项目要求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