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伺服驱动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7-04-12):
不知大家最远时,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最近用到一个国外品牌的伺服。两者之间的距离是12米左右。结果出现有时定位不偏差。有时定位偏差1-2个厘米。监控PLC是发的脉冲数一定的。周边也没有大的用电设备和强电磁场什么的。伺服线也是屏蔽线。接地也做了,没什么效果。各位还有什么大招没有?期望指导一下!

网友A:
所有的伺服接单独地线,地线入地1米深。
玩转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伺服接单独地线,地线入地1米深。
工作量
好
大啊!

网友A:
如果没过保修期,叫设备商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是24V共电磁阀的问题,电磁阀的线圈我与伺服共用了一个开关电源,电磁阀的通断产生的尖峰电压干扰了伺服24V控制电压造成的。
这个伺服才买个把月,是防爆伺服,比较特殊,否则我也不一定要用它了。厂家说明后天才有空。所以有时间各个方面去试。这样看来就没必要叫厂家来了。

网友C:
既然是電磁閥
我看妳輸出端24V通通裝一個二極體再加突波吸收器
電源端也要突波吸收器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PLC有内置电源的话,传感器、伺服信号电源还是用PLC的内置电源吧,不怕干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松下FP7系列的PLC.本身不带电源需外接24V电源。电磁阀接二极管是可以。这台设备200来个气缸。所以偷了个懒。另加个开关电源算了。

网友E:
200气缸也是蛮复杂了
加油

网友F:
又知道一个干扰因素了

网友G:
30米没问题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