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

楼主(2017-04-12):
请教2台安川变频分别一拖二,4台电机相同,控制同步,如何调节参数,可以矢量控制吗

网友A:
一台变频器控制2个电机,还同步,做不到,

网友B:
小心翻船。

网友C:
好像不可以吧?
楼主是怎么拖的啊?介绍下

网友D:
变频器可以带几个电机的吧,功率要选合适,每个电机加装过流保护器。

网友E:
没遇到过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F:
应该可以,三菱的试过一拖三,但是很容易故障

网友G:
可以滴
但先決條件你的變頻器要比輸出大
若瞬間電流無法承受內部IGBT模塊會燒損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不可以同步,也不可以矢量。
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都没法独立调节转速,如何同步?
两个电机没有机械直连,转速可以不一样,不能矢量控制。

网友I:
如果两个电机是硬连接的话是可以使用一拖二的

网友J:
你所说的可能是一个变频器带动二个电机,要要求不是太高情况下是可行的。变频器功率比二个电机功率的和大1.5~2.5倍,电机型号一样。

网友K:
不可以同步

网友L:
一带三菱的试过 但是变频器功率要比电机功率大很多,而且变频器寿命减短

网友M:
一拖二可以的,但不能矢量控制

网友N:
严格来说两台同型号的电机其参数也不完全一样。不能实现完全同步的。
变频器一拖二或者一拖三都可以拖,但不是同步的,是分别启动的。

网友O:
可以采用同步电机!!!

网友P:
不可以同步,容易出故障。
工控人加油

网友Q:
一拖二可以,同步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