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请问群里大神们,有没有用过可以插拔的继电器排。

不可以插拔以行。但最好是可以插拔的,知名品牌尤佳!

网友A:
继电器有拔插,座子应该没有。

网友B:
斯派克。你也要看一下继电器的体积。用小的,松下的,需要注意电流的话,考虑一下继电器散热问题,散热不好,继电器和座子也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斯派克。你也要看一下继电器的体积。用小的,松下的,需要注意电流的话,考虑一下继电器散热问题,散热不好,继电器和座子也容易出问题。

我有看松下的。你是说这一种吗?这种有座子吗?

网友C:
欧姆龙,菲尼克斯一大堆。

网友B:
可插拔继电器模块/斯帕克正品/SY480
看看这种,有的PLC模块出线,接到端子台,端子台有小的继电器。主要是为了保护PLC的触点。

网友D:
只能看看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