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高手帮忙!

楼主(2017-04-12):
求助高手,我手里有一个224cn的plc,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循环指令程序,传到plc演示,不知道该程序有密码,再也不能写入其他程序,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问题解决!分享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S7-200CPU程序中的密码,你必须清除CPU的内存,才能重新下载程序。执行清除 CPU指令并不会改变CPU原有的网络地址、波特率和实时时钟;如果有外插程序存储卡,其内容也不会改变。清除密码后,CPU 中原有的程序将不存在。
要清除密码,可按如下方法操作:
在STEP7-Micro/WIN 中选择菜单“PLC > Clear” 选择所有三种块并按"OK"确认。输入“CLEARPLC”,“CLEARPLC”是所有密码的通用清除口令,但会引起相关程序等的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