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7-04-12):
LD M8002
DMOV K30000 D8146
MOV K60 D8148
是m8002闭合把K30000高位传送到D8147地位送到D8146
把K60传送到D8148
程序中就只有这一段d8146 D8148其他就没有什么D8146 D8147 D8148 这一段程序是做什么用的
求大神们求教下

网友A:
D8146和D8148是脉冲监控用的

网友B:
脉冲参数的上电初始化。D8146是脉冲指令的最高限速,D8148是加减速时间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好多储存器都是内部参数用的,你那块程序就是设定内部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