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17-04-12):
现修改一设备,就是两个储料架,
一个装料架:升降机把料一层一层从上往下装
一个卸料架:升降机把料一层一层从下往上卸
现在的要求是:以前料架识别层通过开关老是不准,现在需改成编码器的形式
通过编码器控制到每一层的高度(装料与卸料都需要控制)
问题:我用FX3U是否可以连接两个编码器来控制两台升降机上升下降
我是否还需要增加高速计数模块(FX2N-1HC或FX3U-2HC)
QQ 20471661

网友A:
如果是用2个伺服电机
不用编码器,也不用模块
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B:
就喜欢看这些复杂的东西,楼主能分享一下程序吗?或者编程思路,教教我这种小白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