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程序放到我电脑上怎么没图片

楼主(2017-04-13):
从别的电脑上拷贝威纶触摸屏程序放到我电脑上怎么没图片

网友A:
坐等大神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B:
你的电脑里没有安装相关图库,可在官网上下载图库

网友C:
换安装软件。

网友D:
用编译文件直接反编译过来就可以了!
lishunlong86

网友E:
在别的电脑上拷程序前,先将程序打开,找到解压缩工具,将工程压缩后拷贝到自己电脑;然后在自己电脑上解压缩一遍就可以了。
有的图片是编程者自己添加的库,是没有下载资源的。最好用解压缩的方式!
用压缩工具将程序压缩下就OK了?

网友F:
没图库。。。鉴定完毕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引用楼主阿桂100于2017-04-13 07:16发表的 威纶触摸屏程序放到我电脑上怎么没图片 :
从别的电脑上拷贝威纶触摸屏程序放到我电脑上怎么没图片
如果有原始的xob文件,可以先反编译xob文件,再打开mtp文件这样就OK了。

网友H(2017-05-15):
我也遇过,,很明显没图库

网友I:
将原文件压缩后再拷贝,不然有些图库会显示不了
QQ:611369538

huiyang

网友J:
反编译才可以,有图库你打开也没有用,因为他有的图片不是系统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