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3):
关于零点飘移,资料 上这么说的
三相四线制中线的作用是流过三相负载的不平衡电流,来保持中性点的零点位,使负载电压保持不变。如果中线断了,不平衡的三相负载使得中性点转移,使负载最少的那一相电压最高负载因过电压损坏,而负载多的那一相电压过低无法工作。
但我有二个疑问,请问一下大师,
一,如果中线断了,负载最少的那一相电压怎么为电压过高而导致电器损坏了,比如这个电器是220V的,一相接中性线一相接火线,中性线断了,那它一相不就悬空了,悬空了怎么会烧坏电器?
二,在同一台设备里,我有一个三相变压器来输出电压给一台电机,为什么要求我这台设备其它的单相负载放在同一相,放在同一相不就让这相负载更大不,

网友A:
百度一下相电压和线电压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负载看做成电阻,根据物理学的电阻串并联,当N端连接时,每相的负载是并联在相零之间的,因此加载到负载上的电压值是220V相零间的电压,当零线断了或接触不良,就形成三相间的两两负载串并联接入相间的380V电压下,这时因相间的不平衡,负载小的电阻值大,相对加于负载上的压降也会增大。其实很多关于住宅楼被盗割电线产生家里电器烧毁的原因也是如此,就是零线先被盗割。
第二个问题好像是我告诉你的方法,主要是你220V的用电设备功率不大,并到一个相间回路里基本不太影响相间平衡问题(对于一般的供电电源来说),还有一个我可能没说清楚,就是220V的电源引出线特别是零线直接接于电源零线排上,,这样出现接触不良才会出现悬空问题,因为相线仅用了一路。不会和别的相形成串联回路。
  • 下载积分:+2(343012098) 真诚感谢!

网友B:
    如果电源部分就不能保证中性点的漂移,最好在配电箱总断路器后端直接加一个三相过欠压保护器。防患于未然嘛。其实现在新建住宅不管220V供电还是380V供电基本都开始加过欠压保护器,就是为了防止因电源端零线接触不良或因负载匹配度不好产生的零线电流过大烧毁零线或造成零线接线端过热接触不良产生的这种问题。
  • 下载积分:+2(343012098) 真诚感谢!

网友C(2017-05-20):
    中性线断了造成中性飘移指的是在三相负载中性点的前端断开的情况下。

网友D:
    电工基础

网友E:
    中性线断线,并联成了串联,所以负载小的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