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松下不用索引寄存器怎么实现变址功能

楼主(2017-04-13):
松下不用索引寄存器怎么实现变址功能?

网友A:
这又是为什么呢,索引寄存器就是给你变址的,不用不是白瞎了吗?
只有14个,不够用,差一个

网友A:
变址寄存器不存在少的问题,因为可以重复使用,保证在再次使用时,数值被清空
好的,谢谢。

网友B:
松下不清楚三菱Q系列有方法实现
是有特殊指令吗?
松下不用索引寄存器怎么实现变址功能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