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3):
跪求大神解释BMOV K4B100 D310 K10是什么意思,万分感激
  • 下载积分:+1(jin.2012)

网友A:
    同求,坐等答案

网友B:
    網路(鏈結)繼電器(B)

    傳送 B100~B115 (16點)  到 D310
           B116~B131 (16點)  到 D311
                                             D319  共10組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A:
    1楼不对。应该是
      B100-B10F 传送到D310-D31F
      B110-B11F 传送到D320-D32F
      以此类推K10个,到B190-B19F传送到D410-D41F

网友D:
      B100-B10F 传送到D310
      B110-B11F 传送到D311

    …………

    B190-B19F传送到D319

    应该是这样

网友E:
    4楼  说的有点扯

    因为 B100是位,D310是字, 怎么传送呢

网友A:
           谁告诉你的“位”不能存储到“字”的。   mov k4x0 d0
           就像你说的,B是位,1楼把它当成字了。

网友D:
    1楼搞错了B的地址,16进制

网友F:
    B元件是位元件,D是WORD元件,一个WORD元件占16位,所以数据传送时,K4B100(指的是B100至B10F)传送至D310,后面K10指传送10笔,序号依次往下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