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两个编码器输入控制

楼主(2017-04-13):
我想做一个脉冲输入并输出的程序,编码器输入多少脉冲,PLC立即输出多少脉冲,编码器速度有快有慢,PLC要跟随编码器输入并输出脉冲,要保证PLC输出脉冲个数 周期和脉宽基本相等,精度要求不高,编码器是连续运转,脉冲输出要跟随连续输出,就是说输出要跟随编码器一样输出,请高手帮忙,指点,应该怎么做?我是要用2个编码器输入 2个高速计数器比较 以第一个编码器为基准 比较以后输出脉冲与第一编码器脉冲输出 基本相等

网友A:
PLC跟随有点难度,也没做过。不过允许PLC有延迟的话倒是做过。输入跟输出数值一致倒是可以做到。只要输入频率不超过PLC允许范围。
允许延迟,这个怎么做的?

网友B:
都是PLC输出多少个脉冲,编码器输出多少脉冲
你编码器输入脉冲?PLC再输出脉冲?
就是两个编码器输入只需要一个编码器的信号到控制器驱动
huiyang

网友C:
机床上那个手摇脉冲发生器你见过没?是不是就是你要的功能?手摇多少个岽冲,机床就上轴就跟着走多少。

网友D:
应该就是跟随的意思吧,PLC接收多少脉冲,再发出多少脉冲
差不多吧,怎么做啊?

网友E:
你說精度不高一般PLC訊號端可達100US夠快了
若經度高則不可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你这个要求PLC几乎是做不来的,不过你可以尝试下中断功能。以前做伺服跟随的时候,会自己做一个小电路板,采集一边的脉冲然后发送给另外一边,就是差分芯片搭一个小电路。你如果非要程序控制的话,个人觉得最好用ARM自己做个小电路板实现了。

网友G:
运动控制器很容易做。
将编码器反馈脉冲作为指令给伺服马达,即可。
daiz@yaskawa.com.cn

网友H:
用编码器输出脉冲直接当伺服输入脉冲应该可以,不用PLC.

网友I:
用有同步功能的定位单元

网友J:
用编码器输出脉冲直接当伺服输入脉冲应该可以,不用PLC.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