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一个台达问题,

楼主(2017-04-13):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台达plc的一个问题,我现在这边一台设备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 设备动作会出现乱套,然后在程序监控界面会出现24vdc电压不足是否要继续监控,触摸屏也会出现了断开连接
24v电压正常

网友A:
24V电源有短路现象

网友B:
1. 24V POWER 換大點
2.如触摸屏也用24V的話,給它獨立電源。

楼主:
谢谢诶 我把触摸屏和plc单独接起来一个开关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