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传感器曲线

楼主(2017-04-13):
大家好!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通过力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在人机中显示出X-Y曲线图;这种方式是可以通过PLC编写实现吗?或外加专用设备?

网友A:
力传感数据与位移传感器数据的对应关系是什么?

网友B:
借帖子求助!
最近也想做个类似的东西,用称重传感器显示推力与时间的坐标曲线。但是没有使用过称重传感器,查找资料后好像称重传感器+485称重变送模块+触摸屏就能实现。但是威纶通触摸屏的采样周期最短为0.1秒,而我的整个测量时长只有2-3秒,0.1秒的周期感觉长了点。要采集更高频率的数据,如20-50Hz,就需要先采集数据并保存,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是不是要采用称重传感器+PLC+称重扩展模块+触摸屏的方案?

网友C:
使用触摸屏的数据采集功能,以及XY曲线图功能就可以实现,不过有些牌子的触摸屏软件未必有XY曲线图功能。慎重选择。。。。PLC编程方面倒简单实时读取压力数值和当前位移值就行,主要工作还是在触摸屏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估计你是想要实时曲线,现在触摸屏编程软件都提供模拟功能,你可以先编程看看能不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E:
你是想要这样的曲线图吗?
触摸屏一般都有X-Y曲线功能,实时采样可在PLC解决,关键是AD转换速度要足够快,数据传到触摸屏显示曲线。

网友F:
这个东西建议不要用PLC来做。PLC的循环周期,以及所拖的AD模块,大大限制了采集速度。而且采集到的数据还涉及到处理的问题,这个就不是普通PLC能胜任了。建议用工控机+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