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3):
这个案例是官网上下来的,输入密码错误弹出密码错误框,这个弹窗是怎么谈的呢,我找了一下找到这个宏指令,问题来了,这个宏指令什么时候执行,但我输入完密码点下ENT就弹了,我看过ENT就是一个功能键ENTER,这个宏指令三个执行的方式都没勾,什么时候执行的,想不懂

网友A:
你发程式上来看看

网友B:
样例没有问题,用户为1,密码是1234,用户和密码输入正确就可以进入,否则显示错误提示。

网友C:
学习了。真是太厉害。做得也漂亮。要是专业美工就更好看了。折服。

网友D:
不用自己写宏指令吧,直接选用触摸屏的内部特殊寄存器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网友E(2017-05-26):
引用楼主a86116403于2017-04-13 14:31发表的 关于威纶通官网案例密码登录不了解的一个问题 :
这个案例是官网上下来的,输入密码错误弹出密码错误框,这个弹窗是怎么谈的呢,我找了一下找到这个宏指令,问题来了,这个宏指令什么时候执行,但我输入完密码点下ENT就弹了,我看过ENT就是一个功能键ENTER,这个宏指令三个执行的方式都没勾,什么时候执行的,想不懂

触发在PLC控制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