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问用FX2N用fx485bd进行1:n通信,需要专门写plc的程序吗?

楼主(2017-04-13):
初学通信,看了看fx系列的通信手册,以1:n的方式进行的话,既要设置参数,还要进行rs指令的编程?
我现在想用一台pc通过fx485bd对两台plc,组成一个简单监控系统

网友A:
去看D8120設定~~~~~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可能有些蠢,请问只需要对d8120进行设置就可以了吗?

网友A:
那是通訊協定的站存器
通常設好就可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FX通讯篇有讲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通訊協定的站存器
通常設好就可了
似乎是我理解错了,对d8120进行设置其实就是要用rs指令进行是吧?
然后,我要用fx485bd进行1:n网络的话,也只需要对d8120设置好,就可以达到通信的要求?
请问用FX2N用fx485bd进行1:n通信,需要专门写plc的程序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