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自带的模拟量

楼主(2017-04-13):
FX5U自带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要怎么写程序,都没有找到程序案列,手册上也没找到,一头雾水啊,是直接读这些寄存器吗?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直接读写存储器即可,可以测试下的,多试试就会的

网友B:
有说明书上有这个的啊

网友C: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D:
先在参数里设置 然后直接读就可以了 不过不喜欢用本体自带的模拟量 精度太低了 而且只能选电压型

网友E:
5U自身有电压模拟量输入,怎么用,请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