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老旧的OMRON 的PLC中读出程序?

楼主(2017-04-13):
[upload=1]
各位老师:
请教一个问题,有一台老旧机车设备,用的是OMRON的PLC,型号是SYSMAC C40P,这种早期的PLC,大概是用专业手掌形编程器输入程序的,又没有计算机通信口。现在也没有这种编程器,怎样读出内部程序,再写到另外一台同样的设备中去?感谢大家出出注意!

网友A:
欧姆龙PLC不可能没有通讯口,欧姆龙至少有3种编程口。

网友B:
使用omron專用鍵盤,或通訊介面卡.
還要舊版的軟體,dos版sss,或windiws cpt

网友C:
CX-P可以备份,还原程序。需要使用通讯适配器

网友D(2017-07-30):
可能用手编器读出程序后输入电脑写入新机器

网友E(2017-10-10):
編程器用的端口也可以和計算機通訊啊

网友F:
没见过这么老的玩意,好好学习下

网友B:
需要一個像PLC鍵盤一樣大的通訊介面卡RS232.

网友G:
有办法下载进去就有办法上传出来,,可能是plc太老了通讯方式不一样,,可以问下欧姆龙客服。欧姆龙客服态度比三菱好很多。。。

网友H:
这个不是很懂还是来看看

网友I:
你最好咨询一下欧姆龙技术支持,印象当中C40P可以用电脑读取,就是通讯电缆制作比较麻烦
实在不行,只能用手持编程器读取,之后再写入新的机器

QQ:1121930977

网友J(2017-12-26):
有通讯电缆的,和编程器插口一样,然后转USB就行,

网友K:
有专门的转接线,和电脑串口连接,CX-P可以读取的。
QQ: 2490453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