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谁有电气CAD元器件库,就是画电气装配面板图的元器件样式图

楼主(2017-04-13):
就是要做一个电器柜,要画元器件的分布图,如接触器,继电器,断路器的样式图,
网上搜的乱七八糟,谁有能分享一下。

网友A:
你是要这样的吧
我是这么做的。下载厂家的PDF手册,然后把PDF软件转成dxf文件,然后找到你要的元件的尺寸。修改尺寸。另存一个块。
用autocad electrical就能关联。然后把柜子里面所有的元件都拉出来。然后排版。

网友B:
同上,就是太费时间了,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电器元器件的实际尺寸画一些框图一样可以。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