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昆仑通态触摸屏

楼主(2017-04-13):
请教一下工控大神,我想用昆仑
通态触摸屏的窗口0中的一个按钮打开
窗口1但要求要输入密码。这要怎么弄
才能做到。

网友A:
我没用过MCGS,不过我提供个思路给你参考下:
1)首先需要建立个用户,设置用户的权限。
2)窗口0的按钮打开窗口1,这需要做个画面跳转按钮,设置这个按钮的权限
3)只要你现在登陆的用户没有操作这个按钮的权限,它就会弹出让你输密码。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照二楼的做了,输入密码按确认按钮窗口还是不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