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4):
各位同行好,
                   本来最近要使用两台ABB机械手。也是第一次使用,求老师分享一些接线手册。只在网上找到了英文版本的。

顺便问一下,ABB机械手内部IO是不是都是PNP的,PLC要使用PNP的了?

网友A:
是PNP的,不一定PLC就要用PNP的

网友B:
ABB机器人的IO是PNP类型,你可以用一个PNP-NPN转换板来转换信号类型,注意如果PLC的IO是NPN类型,那么机器人控制器的输入信号和PLC的输出信号之间要用NPN→PNP转换板,相反,机器人控制器的输出信号和PLC的输入信号之间要用PNP→NPN转换板,接线图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B机器人的IO是PNP类型,你可以用一个PNP-NPN转换板来转换信号类型,注意如果PLC的IO是NPN类型,那么机器人控制器的输入信号和PLC的输出信号之间要用NPN→PNP转换板,相反,机器人控制器的输出信号和PLC的输入信号之间要用PNP→NPN转换板,接线图参考下图:
[attachment=176228]

[attachment=176229]

谢谢朋友的指示,我现在决定用继电器型的PLC了。输入公共端24V和0V都可以接的那种。

网友C:
源型\漏型  S\S,都可以。厉害了。

网友D:
652如果接外部传感器,那就要用PNP型的,如果和PLC的IO连接,日系的继电器的PLC输入输出都可以,输入主要是COM接线要接N24就可以了,我们一般专门拿一个扩展来和ABB的652进行IO通讯用,常用的如OMRON和三菱都可以直接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