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dm修改完数据TD值,断电不保持,又恢复以前那个数据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14):
fx5dm修改数据后都正常,就是断电,再给电后数据又恢复成修改之前那样了!求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我是小白。

网友A:
储存数值寄存器应该设置为断电保持的寄存器。

楼主:
我用的是1s系列的,D135--150之间的点,应该是断电保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