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毕业设计做的头疼,怎么用PLC控制舵机啊

楼主(2017-04-14):
我用的FX3U的PLC和盛辉舵机,舵机所用脉冲基底20ms,通过控制脉宽在1ms~2ms来控制角度,可是PLC使用PWM指令只能输入整数,这怎么控制啊,只能写入1ms和2ms,没法控制我所要的角度
,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我真的快疯了。。。

楼主:
自己顶,不能沉啊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控制,比PLC灵活多了。

楼主:
老师要求一定用plc不用单片机,一开始感觉q系列太贵没买,现在plc也买回来了改不了,不知fx系列plc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没有表达清楚,吧舵机的pdf发上来
在下面

网友B:
fx的不行,omron的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表达清楚,吧舵机的pdf发上来
舵机控制原理在这里

网友B:
FX3U的PWM的脉宽最小是1MS,分辨率也是1MS,无解,不能用。
买个OMRON的CP1E的几百块,可以。

网友C(2017-07-31):
楼主楼主,Y0Y1输出是高频的PWM吧,我最近也在搞这个,发现接线无从下手。

网友D:
搞这个的练习目的是什么?还是买来了东西还有装到其他设备去,还是买来只是为了练习这个题目。现在读书是不是都要自己带课桌和板凳去。这学校是全日制的国民系列教育学校吗?

网友E:
没使用过,

网友F:
表示我不懂

网友G(2017-09-15):
楼主好好学,做机器人很有前途。学到最后你才会发现,如何选型比编程更能体现出能力

网友H:
用PLSY指令,可设定脉冲频率和脉冲数,转多少个角度,输出多少个脉冲数,FX2N脉冲频率最大可设为20KHz,FX-3U不会低。使用高速脉冲输出端口Y0、Y1。要求是晶体管输出方式,如果是继电器输出方式,可以改装成晶体管输出。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0513.html

网友I:
话说楼主读书都下血本了,还得买PLC,老师的作业是有道理的

网友B:
好一把洛阳chan。
楼主毕业了,再也不来这里了,把这个帖子翻出来干啥,我都对他说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