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FX5U的通信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7-04-14):
新人,刚到的FX-5U PLC,准备控制双轴步进电机,正常点控个输出点没问题,但写了个脉冲输出指令后,ERR一直亮着。求大佬帮忙看下,程序如下

网友A:
上程序,要不然没办法分析!

网友A:
你连电脑看故障代码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B:
SM8000改成M0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sm8000
要是3U的m8000的话 应该是sm400啊

网友D(2017-07-11):
不看说明书,这不是FX3U,程序写法不一样:

网友E:
GX WORK3软件里面需要配置高速I/O脉冲输出的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