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台达伺服如何设定多个位置

楼主(2017-04-14):
台达ASD-A2系列伺服怎么设置5个不同的位置,是由那些参数控制的?向各大侠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内部定位,也可以plc
下载积分:+1(lss893993258) 真诚感谢!

楼主:
请问内部如何设定?谢谢

网友A:
位置寄存器,I/O触发,类似变频器多段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