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屏GT1055用迷你USB上载,通讯不上,

楼主(2017-04-14):
不能上载,哪位大侠试过?

网友A:
驱动没装,

网友B:
三菱的这个USB驱动文件在编程软件的安装目录内自带。如果驱动已经安装了,或者是线问题,或者是 接口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
1,驱动没装
2,软件设置不正确
3,通讯电缆问题
4,其他硬件问题

网友D:
也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经过实际测试发现,GTW3 1.156N无法用USB读取GT1455。升级成GTW3 1.166Y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