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smart cpu走以太网和第三方模拟量采集模块的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7-04-15):
各位前辈,本人新手小白学习中。
硬件是sr20一台;国产16入4出模拟量采集模块(支持MODBUS TCP、MODBUS UDP协议和标准 MODBUS RTU 协议)一台。
采集模块的IP地址:192.168.1.75 端口号502 对应的MODBUS地址输入30001-300016 输出40001-40004
请问如何写通讯连接程序;还有用西门子自带的GET\PUT建立的连接不能读取和写入;最好有梯形图学习下,十分感谢!!

网友A(2017-08-17):
你这个都是以太网,但是是是2种通选协议,前者是MODBUS-tcp,后者是S7协议,不可以直接通讯,建议把前者的模块网口转换成串口,后面再用西门子的MODBUS库文件调用即可,希望能帮找你!!可以QQ742894277交流

网友A:
你这个都是以太网,但是是2种通选协议,前者是MODBUS-tcp,后者是S7协议,不可以直接通讯,建议把前者的模块网口转换成串口,后面再用西门子的MODBUS库文件调用即可,希望能帮找你!!可以QQ742894277交流

网友B:
直接MODBUS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