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电机可以由每分钟几十转瞬间到一千多转

楼主(2017-04-15):
那种电机可以由每分钟几十转瞬间到一千多转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瞬间是多少?秒?毫秒?设备机械冲击能承受多大的加速度?

网友B: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才可以,

网友C:
高速伺服电机 8000转以上

网友C:
你这样1000多转的普通伺服就够了 2000-3000转的 额定

网友D:
安川的电机速度控制的。绕马达定子线圈的。可以达到你的要求,速度很快,又快又准,角度分毫不差。绕线圈的机子很多都是这么设计的,S轴旋转,Y轴往复运动,绕出一扎线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瞬间是多少?秒?毫秒?设备机械冲击能承受多大的加速度?
支持1楼的观点。另外,哪台电机的启动不是由静止装态瞬间加速到额定转速的。

网友F:
高速电机~~~~~~

网友G:
不知道你的瞬间概念是多长?还有速度的精度要求?好多电主轴都是2-30000转,1000转很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