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7-04-15):
有用过台达变频器的大侠吗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 一台750W的变频器,VDF系列的
采取外部端子控制时
正反转的M0和M1信号我直接从PLC的输出点接上去可以吗?
还是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隔离,不加也可以。

网友B:
只要不是带线圈,一般都可直接用PLC自带输出继电器触点,如果驱动功率大的线圈建议用中间继电器转,小功率直流线圈可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交流线圈用阻容元件构成吸收保护电路

网友C:
直接用没问题。但考虑以后的各种不可预测的情况,用继电器中继一下更好。

网友D:
为了安全还是要搞个中继继电器。也不贵。

网友E:
习惯加中间断电器

网友F: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G:
加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H:
如果输出点比较富裕,可以不加中继,加两个中继会好点,第一可以统一输出点的公共端电源,第二还有安全隔离的效果。

网友I:
以前的老师说,加一个比较安全……
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