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关于欧姆龙CVM1报I/O总线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7-04-15):
刚刚接触一台年龄比我小两岁的设备,用的是CVM1-V2的PLC。
然后CPU报error,监控发现是I/O总线错误,监控A404是0102
查I/O表找出第一个机架第2个模块
但是问题出现了,我更换了模块还是有问题。更换CPU还是报警,请问还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之前一切正常,就是换了一个伺服驱动后出现问题的,请问这个跟驱动有关系吗?
CVM1系列的资料没有,只能来请教下各位前辈了

楼主:
请教下了

网友A:
不要急,慢慢查

网友B:
底板,或 连接线故障